有做过高速转动设备的么?

楼主(2017-03-12):
请问下有没设计过高速轴转动的设备,有2.5万rpm,这么高的速度需要注意那些?加紧装置和冷却一般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想必结构也不会太大。
可以自行百度参考一下高速电主轴的结构,从几万转到几十万转的都有。

网友:
高速转轴根据其负载情况,结构分很多重,建议查询机械设计手册;楼主为给出使用工况,见附件参考

网友:
要看直径多大,线速度是多少?滚动轴承是否能够满足?

网友:
做过2万-4万转的微型装置,主要问题集中在震动、噪音、以及发热,对于加工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同轴度,圆柱度等

网友:
不看纯转速,看DN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