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式三轴简单贴片机的横梁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7-03-12):
       龙门式三轴贴片机的横梁:用于安装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杆。本来以为用45钢,但是又觉得太重了。又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如图所示是用的是铝合金吗?双吸取头,质量较小,行程约1m。
       图上的导轨安装面是金属色(表面镀铬??),其他面黑色(发黑??),想不通是怎样的表面处理方式。麻烦知道的大神告知。
       谢谢!

网友:
导轨为减重,这种结构材质一直都应该是铝合金6061;黑色的那一层估计是油漆

网友:
黑色的那一层如果是发黑工艺。那只能在粗加工后先整体发黑,然后再精加工,最后电镀

网友:
要强度高可以用2024或7075

网友(2017-07-28):
之前看过索尼的,横梁像是铸铁精加工的

网友:
机床横梁以满足刚度条件设计,没必要用高强度材料。
用Q235焊接就行。

网友(2018-08-09):
铝合金,在3C行业这样的结构太多了

网友:
用铝合金材料,然后表面做喷塑,外观也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