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作怎么实现?

楼主(2017-03-13):
切肉条用。工作台上装刀架系统,工作台移动2mm,停顿1-2秒刀动作切一下,重复这个动作,定位精度一般,累积误差不能太大,大侠们这个怎么实现?我自己想了两个方案:1.齿轮齿条,齿轮使用凸轮齿轮2.步进电机+减速器。就是不知道这个误差行不行?

网友A:
这个机构可以达到运动精度的;至于重复定位精度,我这边设计一直都会增加感应器去判断,参考如图

网友:
赞成楼上观点
我一般用的机构,都会加感应器的。当然,我不会滴,这里是有专门电气的人负责。

网友B:
不要这么复杂。肉条冻一下,直接弹簧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可以达到运动精度的;至于重复定位精度,我这边设计一直都会增加感应器去判断,参考如图

您说的是步进电机吗?凸轮齿轮怎么样?我是自己做的小项目,受限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么复杂。肉条冻一下,直接弹簧顶吧

客服要求肉不能冻,冻的话他们成本要增加很多。如果可以冻的话,早就解决了。现在就是有点不好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步进电机吗?凸轮齿轮怎么样?我是自己做的小项目,受限于成本

为考虑成本,那就在结构上想办法,你那个凸轮齿轮是如何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考虑成本,那就在结构上想办法,你那个凸轮齿轮是如何设计的?

大概原理就是齿轮剃掉几个齿,啮合时候,被踢掉的齿不能传动这样形成停顿

网友B:
齿轮使用凸轮齿轮2.步进电机+减速器...再配上棘轮止回,这样可以做到更加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使用凸轮齿轮2.步进电机+减速器...再配上棘轮止回,这样可以做到更加可靠

有道理

网友:
用不完全齿轮呢?就是让有一段为空行程,这样精度也能保证了,成本也很低。

网友C:
什么是凸轮齿轮?没见过,很好奇。楼主弄好了可不可以把实物或者模型放出来大家看一看,切肉要用猪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凸轮齿轮?没见过,很好奇。楼主弄好了可不可以把实物或者模型放出来大家看一看,切肉要用猪肉刀

就是不完全齿轮

网友:
凸轮+棘爪+齿条即可。
估计刀得是圆盘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