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聚四氟乙烯?

楼主(2017-03-13):
想起几件事情,串起来说一说。
最早想做个聚四氟乙烯件,加工厂家说买回来的料太软,装夹时变形,不行。后来就改了设计,换了材料。
后来又碰到这个加工厂家,看到他做的零件,说是聚四氟乙烯材质,棱角很好,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聚四氟乙烯其实也有硬一点的,以前不知道。
聚四氟乙烯真有软硬不同吗?是状态不一样,比如金属材料的退火回火那个意思?还是别的?
记得课本上说,氟塑料其实是一个家族?会不会是别的氟塑料?
明白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聚四氟乙烯属于塑料,一般用邵氏硬度来标注,他的邵氏硬度是55-65之间;还有一种情况是,四氟是膨胀形体,或是改性材质,会更硬一些。

网友A:
PTFE本身物性是偏软的。
但是可以可以对其进行改性,加30%GF
或者加其他添加剂。可以得到偏硬的PTFE
我们是专业做复合材料和改性材料的,有任何问题欢迎咨询
13913770124
我不懂的还可以找行业大拿解答

网友(点评):
如不改变属性,有什么办法更好地克服它的塑性变形吗?

网友:
PTFE可以加铜加钢加碳粉加矿粉,硬度不一样。

网友:
就是添加各种纤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FE本身物性是偏软的。
但是可以可以对其进行改性,加30%GF
或者加其他添加剂。可以得到偏硬的PTFE

有点困难,目前最常规的是烧结成型,耐温线性膨胀变化大而且不规律。1.通过改变零件结构,可操作性不大。
2.改性。。

网友:
也有可能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