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把焊枪可以用?

楼主(2017-03-13):
各位大神,公司机器人上面装有焊枪(气冷式)+防碰撞器,如何判断一把焊枪可以用,以及报废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A:
你弄坏滴

网友B:
坐等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大神回复

大神也可以讲讲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坏滴

额 公司要降低成本想用国产焊枪,国外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C:
这个需要拿产品去试焊才能弄明白

网友D:
焊枪也是有好几个部分组成的,哪坏了换哪不就行了,难道你们设备厂家从来只是买一整条焊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枪也是有好几个部分组成的,哪坏了换哪不就行了,难道你们设备厂家从来只是买一整条焊枪?

我们机器人上面都要配焊枪,领导让制定标准看看如何评价焊枪到底能不能用?现在经常出现焊接时焊枪被碰偏,还需要重新校准,焊后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拿产品去试焊才能弄明白

试焊的结果很多都和工艺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也可以讲讲你的观点

呵呵  我对焊接不懂  我们是代理国外环保的不锈钢酸洗钝化产品的  是属于焊后处理的  对于焊接设备不了解  只是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机器人上面都要配焊枪,领导让制定标准看看如何评价焊枪到底能不能用?现在经常出现焊接时焊枪被碰偏 ...

我们这里偶尔也撞枪,撞了恢复下原点,焊接程序微调,再不行重新做下TCP。 撞枪后焊偏全部找焊枪毛病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E:
可以查找相关焊枪的完好要求和检查评定方法,不是谁说了能用就行,得按检验标准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查找相关焊枪的完好要求和检查评定方法,不是谁说了能用就行,得按检验标准走。

目前只找到一个焊枪的国标,但是焊枪厂家都说符合国标。大神有没有其他的检查评定方法

网友F:
玩机器人是高手,玩焊接是菜鸟,当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时,你算是哪一种?    就象玩数控车床的,宏程序编得顶呱呱,就是不懂刀具和切削叁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机器人是高手,玩焊接是菜鸟,当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时,你算是哪一种?    就象玩数控车床的,宏程序编得 ...

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