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构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楼主(2017-03-13):
            这个机构叫什么??     想设计这样的一个机构     是怎么设计的呢?   有谁做过的啊 ???

网友:
曲轴连杆设计

网友:
曲轴连杆原理

网友:
正切!机械原理,第二章就有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A:
这种结构会不会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会不会简单一点

   、       有没有可能设计成右边伸出来较长        左边较短呢

       我这个的右边要伸出30cm这样   左边尽量短       为了减小体积

网友:
曲柄滑块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我们就是专门做这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有没有可能设计成右边伸出来较长        左边较短呢

不可能 伸出多长 后边就得多长 再加上弹簧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       有没有可能设计成右边伸出来较长        左边较短呢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结构

网友:
曲柄滑块!连杆机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