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求助

楼主(2017-03-13):
如图,我想把钣金件和一块钢板出在一张工程图里,钣金件能展开,同事说这事有点悬,上来请教各位,出在一张图里可以实现吗,能不能把步骤也附上来,商Q。

网友A:
不可能实现。不可展开的曲面,把中间的圆弧法兰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实现。不可展开的曲面,把中间的圆弧法兰去掉

我的意思是一张图出两个件,比方件一代表钢板,件2就是那个钣金件了,我只是想让那个钣金件能够展开而已

网友B:
就是一张工程图上显示折弯状态和展开状态呗
完全可以,自己去找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张工程图上显示折弯状态和展开状态呗
完全可以,自己去找教程吧

大哥《帮帮忙啦》,小弟蒙圈啊,给个示意图行不

网友(点评):
你要放的钣金件是已经确定能展开的了吧?

网友:
此零件可一次冲折成型,但圆角块要补上去

网友:
一张图显示多个零件是可以的
但是要先插入装配体(不需要看装配体可以隐藏或者拖到图框外),那样BOM就不用手动输了
然后挨个儿插入零件视图,并设置球标链接到装配体的BOM

网友(点评):
我只回答“钣金件和一块钢板出在一张工程图里”。至于展开问题,你在二楼已经说了,没必要补刀。。。

网友:
这样有些不符合机械制图规则啊,如果内部沟通好是可以的;这种方式在制图考试时肯定不行的

网友C:
出图后选择实体,再出图再选择实体,然后展开图

网友:
单独画装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图后选择实体,再出图再选择实体,然后展开图

谢谢,弄明白了

网友D:
楼主的要求不符合绘图标准……

有一种【伪】办法
给零件两种配置,配置1是焊件,配置2只显示钣金展开图,但是插入的视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板视图,所以不能加入折弯系数表

网友E:
以前两个零件都是分开画,然后再装配,比较累。后来才知道出工程图有这个方法,一个零件图里画两三个东西,出工程图可以用[选择实体],这也是我后面才知道的,简单的两三个东西直接画一个零件里比较快,即使是不同的钣金厚度,出工程图时也可以分开出图。但是太多零件画在同一个零件里就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要求不符合绘图标准……

有一种【伪】办法

谢谢,的确不符合标准,只是好奇这样能不能生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两个零件都是分开画,然后再装配,比较累。后来才知道出工程图有这个方法,一个零件图里画两三个东西, ...

我的是12版的,好像没有你说的选择实体特征,呵呵,诶,软件都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帮帮忙啦》,小弟蒙圈啊,给个示意图行不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