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看图求助

楼主(2017-03-13):
图中表面能达到要求的截面尺寸是什么意思啊?

举个例子,40Cr 在截面尺寸(无论是圆还是方)长度或者直径 小于50的情况下 采用C42的工艺,表面硬度能达到42-47HRC?换句话说,如果我的40Cr的圆钢料直径为100,想要表面硬度达到42-47HRC,是不是就不能用上边表上提到的C42的工艺了? 对吧, 求大侠指点。

截图是钢侧淬透性曲线, 我不明白上边什么3/4 1/2 半径是怎么求出来了,就是(相同淬火硬度的棒料直径)是什么意思啊?下边的那些数是什么意思 没弄明白, 求大神,帮忙举个例子说明下。谢谢了!

网友:
尺寸问题
就是这个表是在这种材料在这个尺寸下得来的数值,通常是实验室中作样件,如果实际工件尺寸有不同(有形状,尺寸。重量等),数值就可能不同。

网友(点评):
详细点啊大侠。

网友:
这个需要热处理专业人士来回答,期待专家,我也想知道。我的理解:如果你的40Cr的圆钢料直径为100,想要表面硬度达到42-47HRC,用上边的工艺,有可能得出的表面硬度数据会和表里不一样。

网友(点评):
嗯 , 我的意思和您的差不多,只是不太肯定。

网友:
“这里的力学性能指的是材料心部的力学性能“
楼主好好体会一下我上面这句话。

网友(点评):
莫非蚂蚁大侠的意思是 小于50 淬透?然后心部和表面一样?

网友A:
LZ的两个图片讲地是两个概念。上面地图讲的是工件的尺寸方面,表上的数值是在实验室标准试样做出来的。实际工件不同同样条件得到地数值是不同,往大说,几吨地轴和几公斤的试样。得出数值就会不同。它只是对样件。下图是和淬透性有关,对工件表皮、中部、芯部的硬度的不同表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两个图片讲地是两个概念。上面地图讲的是工件的尺寸方面,表上的数值是在实验室标准试样做出来的。实际 ...

嗯,大侠的意思我明白,我也知道那个截面尺寸是实验出来了,只是我想知道它对我们实践有说明知道意义,比如小于50的话按照表中提到的热处理工艺就能得到42-47的硬度?大于50就不准确了?  还是说这个截面尺寸只是个实验数据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至于第二个图,我也知道是表层 中间跟心部,只是不明白那些数值是怎么来的?也就是左上角那些数值,是为什么?

想让大侠给举个例子具体说下。比如 您可以举个列子,说直径50的圆钢, 3/4 是多少  1/2 是多少,是怎么定的。

网友:
我的理解3/4是淬火的厚度,比如一个直径50的圆钢,淬火后不可能连中心也能达到一样的淬火硬度,只是表层有一定的深度能达到硬度的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的解释很对,只是当时我不明白那些数值是怎么来的, 不过现在基本上算是搞明白了。这些数值是实验数据,如果结合应用的话,需要实际用的时候小于实验数值,这样硬度是能满足的。

网友:
40Cr、100圆地料,大概硬度分布

和右下图还算吻合

网友B: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希望你是学到了。。。。

网友:
wjm98
希望你是学到了。。。。  发表于 19 分钟前

看来LZ有情况! 50的3/4大约是6,1/2大约是12行了吧!

网友(点评):
嗯,算是没错, 这个 3/4 1/2 说的是淬硬层深度。有些零件只需要表面 ,有些零件需要深一点 有些零件需要万全淬透,看情况,根据所需要的硬度,选择材料尺寸, 或者校核材料的尺寸是否能满足使用要求(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大于50,硬度就如图二,图三,距中心3/4,50圆半径25,相当于距表面6左右

网友C(2017-06-22):
     我只知道  直径 小于50的情况下 采用C42的工艺,表面硬度能达到42-47HRC,圆钢料直径为100,同意工艺的淬火达不到表面硬度达到42-47HRC,会低一些。主要是受冷却速度的影响。直径比较大,心部冷却较慢,影响过冷奥氏体稳定性。

网友(2017-09-12):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  直径 小于50的情况下 采用C42的工艺,表面硬度能达到42-47HRC,圆钢料直径为100,同意工艺 ...

有道理

网友(2017-12-17):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