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样测量样条曲线长度

楼主(2017-03-13):
用样条曲线扫描后怎样测量曲线的长度啊,怎么选不中曲线?

网友A:
你这是实体,哪来的样条曲线。
样条曲线测量 ,2014以上版本可在草图绘制状态下,直接使用智能尺寸标注工具
或者在实体状态下,显示草图,用测量工具

网友B:
方案1:选中草图样条曲线,下方状态栏直接显示弧长
方案2:选中尺寸标注命令,选中样条曲线
【两个数据不一致,你更相信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实体,哪来的样条曲线。
样条曲线测量 ,2014以上版本可在草图绘制状态下,直接使用智能尺寸标注工 ...

这个是用样条曲线扫描出来的啊,在草图绘制状态下是可以测量,但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1:选中草图样条曲线,下方状态栏直接显示弧长
方案2:选中尺寸标注命令,选中样条曲线
【两个数据不 ...

谢谢大侠指点,看来还是要在草图里才能看到长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看来还是要在草图里才能看到长度

在感測器顯示

网友(2019-05-16):
引用 网友C:
在感測器顯示

谢谢啦,学到东西啦!!!

网友:
另個表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