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介绍一种超小型的气缸,找了亚德客,SMC都没符合要求的。

楼主(2017-03-13):
如图。因为我需要一个圆柱单杆气缸,但是因为零件尺寸限制找不到合适的,要求气缸长度不能长于45,气缸外径不能超过17.4。很难受,找了好多都不符合要求。有没有大神知道哪有这种气缸?

网友A:
让这些供应商帮忙找

网友B:
有量可以定做

网友C:
当减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量可以定做

问题是没量啊。。。这台机现在还在构图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减震用?

大侠,不是减震的,结构件事装在滑块上的,这个气缸相当于拉动结构件,进行往复运动

网友(点评):
往复45高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减震用?

气缸只要单动伸出把工件顶上去就好了,往下的动作靠重力来实现就成。大侠有没有差不多尺寸的气缸啊,我找了快一天了,都看花眼了,都没看到合适的。

网友D:
根据你尺寸的,我找到亚德客这块气缸能适用;现在缸径是8,还有6的,所以尺寸还能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尺寸的,我找到亚德客这块气缸能适用;现在缸径是8,还有6的,所以尺寸还能更小

首先非常谢谢大侠,但是这款我可能用不了,虽然缸径是对的,但是明显的它是靠前面方块安装的,而像我这个气缸是要内藏的,应该装不上我那个结构的,我问了下亚德客的工程师,他推荐给我MU系列的气缸,好像尺寸勉强配的上。正在尝试中。

网友E:
SMC单作用针形气缸,搜一下,我见过最小的就是这种了。手头没有样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C单作用针形气缸,搜一下,我见过最小的就是这种了。手头没有样本了。

这个气缸还是第一次见,谢谢大侠指点,我会去查看一下的。

网友:
问问小金井有没有

网友:
你可以找SMC定制啊
我们都是定制的,当然是特殊的气缸,是可以定制的。

网友:
可以用微型单动气缸

网友:
有一种针形气缸比4厘管子大一点,但是是单向力的力小

网友F:
SMC,FESTO,很多针形气缸,肯定有适合你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C,FESTO,很多针形气缸,肯定有适合你要求的。

谢谢大侠,我仔细看了下,针型的都不能用。不符合我要求,目前在边做别的项目边找,啥时候找到了,再发篇新的帖子算了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A:
让这些供应商帮忙找

供应商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