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操作才能显示略缩图?

楼主(2017-03-13):
怎么样操作才能显示略缩图?我用的是CAD的软件,原来的电脑视可以查看里面是什么图纸的,换了一台电脑之后,就直接这样子了,看不到里面是什么形状的图纸了,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算吗?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现象,我的老电脑是XP的可以显示缩略图,但这台新电脑是win7系统,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
组织—文件夹选项—查看—高级设置里,勾掉“始终显示图标,从不显示缩略图”

网友C:
我。。。。。开始我还显示的好好的,试着调了下,这下CAD不显示了,其他还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我还显示的好好的,试着调了下,这下CAD不显示了,其他还是显示。。。。

我调过了,还是没用啊 ,所以,来请教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吗?

这个当然不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现象,我的老电脑是XP的可以显示缩略图,但这台新电脑是win7系统,就不能显示了.

所以,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