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关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7-03-13):
请问表格中的那个“过盈量T”还有“内圈和轴的配合”是什么意思?过盈量不应该是选好轴承配合之后才计算出来的么?

网友A:
过盈配合,具体是过盈多少嘛。对于不同轴径,选不同轴承,有不同的过盈要求。
轴承是标准件,要达到那个配合值,指导加轴的公差设计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具体是过盈多少嘛。对于不同轴径,选不同轴承,有不同的过盈要求。
轴承是标准件,要达到那个配 ...

这么说过盈量T是一个固定值呗,具体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中的滚动轴承,轴承的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过盈量T是一个固定值呗,具体是多少呢?

T是表示过盈,没有间隙;
过盈量的大小见数值,单位是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