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位置限位

楼主(2017-03-13):
现在手里有一个搅拌运输车,想让搅拌罐在270°范围以内自由旋转,在两个极限位置停止,应该如何在两个极限位置限位呢

网友:
缓冲器+机械死挡

楼主:
为什么小弟加了行程开关,却并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点评):
自由运动,行程开关指挥谁?

楼主: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接触过呢

网友A:
在搅拌罐上焊接两个挡块0度一个,270度一个,挡块碰到限位罐体就不旋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搅拌罐上焊接两个挡块0度一个,270度一个,挡块碰到限位罐体就不旋转啦

您说的是机械限位是吧,试制车的时候试过,外形笨重,而且冲击比较大,对结构的损伤比较大

网友(2017-05-12):
这么大的东西在转动过程中会有很大的惯量,可以用电控啊,用传感器加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