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启动问题

楼主(2017-03-13):
打开solidworks文件我一般用两步:先打开软件,再双击文件。在家里WIN10电脑上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双击文件后,它重新打开软件然后加载文件。软件已经打开了呀!!!是我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有一招,选择solidworks文件,找到默认打开方式,选择solidworks launcher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 赞!

网友:
2#点赞,此帖终结

网友:
偶都是直接双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