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联轴器叫什么

楼主(2017-03-14):
图片中这种联轴器是什么类型的,它的适用范围和特点是什么

网友A:
从功能上看应该是分片膜片联轴器。是现在整体膜片的另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看应该是分片膜片联轴器。是现在整体膜片的另类。

我看也是

网友:
膜片联轴器的变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看应该是分片膜片联轴器。是现在整体膜片的另类。

好像是从火车转向架上拆下来的,感觉好强大的联轴器

网友:
很特别的膜片联轴器,学习了。
不知道单边膜片的两片弹簧钢片装配是否有讲究,图中一边叉开,一边闭合。

网友B:
膜片型弹性联轴器常规型式如附图;你实物图片的这种肯定是加载改装过的,其结构型式比较复杂了

楼主:
这样子的

网友:
貌似还没见过这种联轴器

网友:
膜片联轴器

网友:
有没有这种连轴器的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片型弹性联轴器常规型式如附图;你实物图片的这种肯定是加载改装过的,其结构型式比较复杂了

你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两个轴同轴度不能完全保证情况下,膜片式的比较理想,它对同轴度要求感觉比刚性的要低一些

网友:
没用过这种联轴器

网友(2023-11-02):
好酷的联轴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