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车怎么弄?

楼主(2017-03-14):
运送钢卷的小车因结构需要做偏载设计,如图片所示,请问大侠,怎样才能保证小车的稳定性

网友:
重心太高,想办法往二侧长出去

网友:
楼主,图片有些看不清楚,能否上次数模图片来帮你分析

网友:
降低重心 尽量下面大上面小

网友:
车尾往后延长点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重心在两轮之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7-05-12):
中心太高容易偏心,其它可以加配重或者调整下中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