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简单实例来分析惯量匹配的作用

楼主(2017-03-14):
用简单实例来分析惯量匹配的作用:
结论:惯量匹配影响是的电机的加减速响应速度及随之而来的精度

电机的允许惯量匹配比即它能接受的下降到的角加速度

设电机,联轴器,负载的惯量分别为为J1,J2,J3,电机的电磁扭矩为T,电机与联轴器的相互作用扭矩为T1, 联轴器与负载的相互作用扭矩为T2,
设此时的情况为空负载下,要紧急制停
需要大的角加速度来快速停止,则有
aw=T-T1/J1=T1-T2/J2=T2/J3
由等比定理则有T/(J1+J2+J3)= aw
电机的原始扭矩为T/J1
惯量比=J1J2+J3)=1:n
当n越大,则
aw=T/(J1+J2+J3)=T/(n+1)T1
会越小,当惯量比为:1:1时,制动角加速度为原始的1/2
依上分析,惯量匹配影响是的电机的加减速响应速度,越快则精度越好,意味着在越短的时间内停到需要的位置,和别的机构的时间进行匹配

网友:
这分析的我看不懂,惯量匹配,跟加速度没多大关系,只是电机响应时间

网友:
楼主先要解释惯量匹配是什么意思。
进给轴的总惯量J=伺服电机的旋转惯性动量JM+电机轴换算的负载惯性动量JL,负载惯量JL由工作台及上面装的夹具和工件、滚珠丝杆、联轴器等直线和旋转运动件的惯量折合到马达轴上的惯量组成。JM为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伺服电机选定后,此值就为定值,而JL则随工件等负载改变而变化。如果希望J变化率小些,则最好使JL所占比例小些。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惯量匹配”

网友:
给楼主补补课吧,惯量匹配是指原动机和传动装置(这两个在一起)和负载(要折算)的转动惯量匹配,总惯量肯定是越小越好,电机加速快,可选择更小的功率,尤其是频繁起停变速的设备,但是电机的惯量还有储能作用,令转动较平稳,并不是简单的越小越好。这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自动控制原理,列出传递函数来看会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