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V减速机自锁的求助

楼主(2017-03-14):
    目前使用一款RV减速机,减速机连接电机,电机旋转带动重物上下运动,因为最理想状态是加制动器把电机锁死,但是考虑到成本,空间等因素,想通过减速机使得突然电机断电时减速机锁住电机。
    想问下,减速机的自锁力能不能通过公式计算出来,减速机减速比100。

网友:
减速机的自锁力不可靠。

网友(点评):
乱说,最可靠好不?

网友(点评):
不用挣了,可靠与不可靠要看,如果光靠自身自锁,电机正常情况下的空载启动转矩再乘以100以后,能否大于负载制动的极限扭矩。成立就可靠,不成立就不可靠。

网友:
减速机是靠升角度跟摩擦角的关系自锁,不要算,机械自锁的,跟负载没关系,除非涡轮蜗杆损坏,理论负载N重都没问题

网友A:
减速机的自锁力能通过公式计算出来,减速机减速比100的话,
其出端自锁要电机自锁100倍以上的力矩才行,
其进端自锁也就是把联轴器改成带制动的就可以了,
其过程中自锁那要看你的结构设置了。
如果光靠自身自锁,那你要算一下电机正常情况下的空载启动转矩再乘以100了。

网友(点评):
大哥啊 人家不是问涡轮蜗杆减速器 不是普通减速机,更不是普通电机

网友(点评):
说错了 普通RV减速机 减速比超过一定就能自锁了

网友B:
好像听说一般把电机的自锁功能忽略掉,因为你用1比100的证明你的负载应该很大,惯性不小。不知对不对

网友C:
好像RV减速机减速比超过60就能自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RV减速机减速比超过60就能自锁了

好的,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听说一般把电机的自锁功能忽略掉,因为你用1比100的证明你的负载应该很大,惯性不小。不知对不对

恩,物体重量还不小,有个300kg,到时重物速度不快,20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的自锁力能通过公式计算出来,减速机减速比100的话,
其出端自锁要电机自锁100倍以上的力矩才行,
 ...

好的呢,3q咯

楼主:
这里我刚看到数据,是这么说的,当动态传动效率小于0.4,绝对的动态逆止性能。小于0.5的静态传动效率时,绝对的静态逆止性能。

网友(点评):
这种数据估计也差不多,比如一般蜗轮付效率也在此范围。就是不知出处在哪?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我刚看到数据,是这么说的,当动态传动效率小于0.4,绝对的动态逆止性能。小于0.5的静态传动效率时,绝 ...

这个是我查了一本减速机宣传册上面的不过针对的是VSGV,VM减速机介绍的。我查了RV,它给出了一个数据是动态,静态都小于0.5的话,逆止性能好。

网友(2018-02-02):
哪种RV啊 蜗轮蜗杆还是行星+摆线针那种的RV?蜗轮蜗杆能自锁,行星摆线针的不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