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轴的受力分析

楼主(2017-03-14):
所设计的轴是电机轴,上面转有转子。就是手动角磨机内部定子带动转子选择,顶端装有小齿轮。这个是画的轴上零件分布图。
现在需要对轴进行受力分析,一开始我认为轴的末端,就是转子后面的轴承是不受到扭矩的,所以在进行分析时把这个轴承的隐去了。

把那个轴承和转子合并成一个电机进行分析。
但现在想起又觉得怪怪的,一直不太清楚那个被隐去的轴承受到什么力,该怎么分析?

网友:
如果以图片上来看,应该是有轴向负荷,但这个两个轴承无法分担轴向力。
定子给转子的力,我建议就一个电机的最大电磁力矩作用在该段轴上,不知道你怎么分解出那么多的力了。
你这两个轴承就是一个竖直的支撑约束力。
伞齿轮给个固定约束吧。

网友:
图5轴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楼主的受力分析是什么方法?

网友:
大侠把各个部件受力说明白吧,方程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