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放平贴合方案

楼主(2017-03-14):
各位大家好!
目前遇到的问题。
客户需要把一块A4纸大小1毫米厚的铝板放在机台上铺在机台上加工镂空,要贴紧平台。

目前的方案是用夹子夹住四个边角,弄完取下夹子。

由于没有什么办法放上去自动贴合底板?

要是是铁皮就好了,下面装几块磁铁,或用电磁铁,放上去吸住。
这个铝板不好搞。

谢谢各位!

网友:
二面胶带

网友:
机加工用真空吸盘,用真空的力量将铝板吸附住,属于半标准件,有专业厂家制作

网友(点评):
可以加1

网友(点评):
真空会不会有废渣,废料问题

网友:
建议采用真空发生器加真空吸盘固定、

网友:
1mm的话,如果装夹不当,会不会有变形了已经

网友:
4/5楼上说的是比较常用的方式

网友:
说实在的,我们都是打上AB胶的,做好后用解胶济,现在所有的铝件我们在精雕机上都是用这种方式加工的。

网友(点评):
常规做法。

网友(点评):
效率不高

网友(点评):
工件数量不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