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管随拖链来回走

楼主(2017-03-14):
液压油管随拖链来回走,影响胶管寿命吗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我们用拖链这么多年,没有听说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用拖链寿命更低吧

网友:
液压管路都比较硬啊,你是如何塞到坦克链里面的?

网友(点评):
打开盖板后即可把电缆、油管、气管、水管等放入拖链

网友:
楼主对寿命很关注吗?
现在实际都是这样做得,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长度合理,没有相对摩擦就好,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