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胶与定位销

楼主(2017-03-14):
各位大侠, 想问一下如果我使用螺纹胶, 比如乐泰263高强度胶, 来防松的话, 效果如何, 能保证多久不松动, 现场为重工业环境, M12的螺栓.
现场客户要求所有连接处使用定位销固定, 这个定位销锁固效果肯定是比单纯的螺纹好的, 但要现场配打, 而且定死后拆装将会非常麻烦.

如何说服客户接受螺纹胶的方案呢?

网友:
你可以说出螺纹胶的有时;比如: 防止意外的移动、松脱、泄漏和腐蚀; 抗震动能力强; 螺纹容易施胶和清除很方便; 可以适用于所有型号的紧固件上等。

网友:
十分的不理解,定位销与螺纹胶有冲突吗?

网友(点评):
如果做为紧固/定位方式, 二选一的话, 怎么选?

网友(点评):
为什么用二选一

网友(点评):
有也可定位的螺钉。

网友:
完全作用不同的东西拿来比什么?

网友:
螺栓时用来紧固的,定位销用来定位的,二者有冲突吗?

网友A:
对啊,楼主,螺纹和定位销是起到两个作用的,不发生冲突的,如果使用螺纹的话,还是使用螺纹胶比较好的,而且防止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楼主,螺纹和定位销是起到两个作用的,不发生冲突的,如果使用螺纹的话,还是使用螺纹胶比较好的,而 ...

有点着急, 没有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 对于使用螺栓紧固的两个零件, 为了防止其相对移动, 可以在螺栓锁紧后直接使用螺纹胶来防松吗? 或者使用定位销来将其销死.

定位销的效果肯定是比螺纹胶好, 但螺纹胶如果防松效果很好的话, 是不是可以替代定位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着急, 没有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 对于使用螺栓紧固的两个零件, 为了防止其相对移动, 可以在螺栓锁 ...

楼主需要补补基础了,定位销是先定位再紧固,胶是紧固后定位,能一样吗?

网友(点评):
现场调整后配打定位, 不行吗?

网友(点评):
你能改人家工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