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油缸清洗机是怎么进行清洗的?

楼主(2017-03-14):
这个清洗机是怎么进行清洗工作的?一直想不明白。网上搜索油缸清洗机工作演示,在土豆可以看到具体的。不过视频太短了,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求各路大神帮帮忙。我是想设计一个类似简易的清洗机。

网友A:
我看像从下面往上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像从下面往上喷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从下面往上喷的,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设置的。因为这个机器是清洗油缸内壁的,如果出水口只是设置在油缸筒筒口,那上面一部分不是就不能有效清洁了吗。还有个想法是,它是不是设置了一个长管,在长管上布置高压喷嘴,然后把长管伸入油缸再注水清洁。可是这样设置靠近最上端的水流压力不就不够了。还是不能清理干净。

网友(点评):
高压,大流,

网友B:
油缸清洗机是否有清洁度要求?是否有去毛刺要求。我们公司的清洗机有一种枪式喷嘴,可以深入油缸里旋转喷射,压力为350公斤-500公斤。有兴趣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清洗机是否有清洁度要求?是否有去毛刺要求。我们公司的清洗机有一种枪式喷嘴,可以深入油缸里旋转喷射 ...

你好,我只是有设计任务,没有要买设备的。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清洗机是否有清洁度要求?是否有去毛刺要求。我们公司的清洗机有一种枪式喷嘴,可以深入油缸里旋转喷射 ...

能请问下是怎么实现旋转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请问下是怎么实现旋转的吗?

你可以理解成为一台加工中心。
如果是自己设计,那就可以做的很简易,可以喷头固定,两侧喷水,然后油缸一边旋转一边插到喷头上。
这个应该很容易设计。这样清洗效果比较好。可以同时做很多个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理解成为一台加工中心。
如果是自己设计,那就可以做的很简易,可以喷头固定,两侧喷水,然后油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我看从上面喷水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像从下面往上喷的。

老师,如果我在管口底部设置两个喷嘴,怎样才可以让它自己旋转?就是能够在设置喷嘴的那个点上进行自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如果我在管口底部设置两个喷嘴,怎样才可以让它自己旋转?就是能够在设置喷嘴的那个点上进行自转。 ...

喷嘴旋转需要密封,你自己做,容易出质量问题。不如喷头固定,油缸从上往下套入喷嘴做旋转动作,这个很容易实现。性价比最高。这样清洗的水流往下流淌会把脏东西流下去。合理。

网友B:
就比如观音坐莲。。。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比如观音坐莲。。。你懂的。

是这样啊,了解了。谢谢大神。

网友(2017-05-12):
突驰干冰清洗机可以的,加工装从不同角度,可以试试看,我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