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问题

楼主(2017-03-14):
我需要铣削一个材料是HT200的泵体内壁,其中最小圆角是r2的,机床可以自由选择。铣削宽度6,背吃刀量1.5。本来我选用直径是4的yg8铣刀,算了一下,转速要求达到了4775~8754,一般的铣床没那么高的转速。这里可以把铣刀换成高速钢的吗?
另外,在这工件上扩一个直径12的孔可以用高速钢扩刀吗?

网友A:
楼主还是在做考题吗?最好把图纸贴一下,字面的意思不好理解,
灰铁的料,小批量用白钢刀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HT200和材质料,除了钻头外,怎么可以用高带钢刀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在做考题吗?最好把图纸贴一下,字面的意思不好理解,
灰铁的料,小批量用白钢刀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原来那张图的那道工序,加工那个方孔。
这里我是要先定一下切削用量,目的是估算夹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200和材质料,除了钻头外,怎么可以用高带钢刀具呢?

那这种情况是要找一台转速高的机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200和材质料,除了钻头外,怎么可以用高带钢刀具呢?

抱歉,我账户等级还太低,没法加您为好友,等我升高了来加您吧。

网友B:
"算了一下,转速要求达到了4775~8754"
算归算,实际中普铣尽量开高速档就是了。不然那CNC还未出世前,就不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一下,转速要求达到了4775~8754"
算归算,实际中普铣尽量开高速档就是了。不然那CNC还未出世前,就不 ...

这样的话,普通铣床的最高转速也就一千多两千不到,会不会差太多?

网友(点评):
那怕800转,也还得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普通铣床的最高转速也就一千多两千不到,会不会差太多?

吃刀和走刀降下来干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普通铣床的最高转速也就一千多两千不到,会不会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刀和走刀降下来干吧

好,听您的。另外问一下我的另一道工序,扩直径12的孔,扩孔的转矩算出来是20.5N/m,这个值正常吗?相应的定位方案的夹紧力估算为1171.4N这个又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原来那张图的那道工序,加工那个方孔。
这里我是要先定一下切削用量,目的是估算夹紧力。

哪个方孔呀?是红框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方孔呀?是红框处吗?

是的,以前写错了,不是48x52,应该是50x5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以前写错了,不是48x52,应该是50x52

图纸没有要求此处要加工呀?
如果非要做,三个直边用大一些的铣刀加工,再用小铣刀清角,保证效率。

网友:
加工产品用什么材质刀具都可以做出来,关键你的需要是什么 便宜、效率、寿命。。。。。

网友:
实际上计算归计算,当年都是检验公式,现在高速的才出现,不要太在乎转速达不达的到,切削用量配备就好

网友:
转速那么高?是有光洁度要求?高精度非要高转速?没有数控机床以前难道就没有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