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好,请问双切齿链轮如何画图?

楼主(2017-03-14):
这个链轮,小链轮是单切齿,大链轮是双切齿,公式如何计算?链条辊子15.88单节距是25.4

网友A:
GB/T5269-2008

网友B:
先说明链条类型和用途,因为链条有很多种,所以对应的链轮也有很多种,你不说类型,旁人会默认为滚子链,而链子链轮没有双切齿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明链条类型和用途,因为链条有很多种,所以对应的链轮也有很多种,你不说类型,旁人会默认为滚子链,而 ...

运输秸秆等东西,谢谢,我看跟锅炉链轮很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5269-2008

网友C:
这种链轮不用自己造型画,直接使用软件导出即可,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链轮不用自己造型画,直接使用软件导出即可,如图

谢谢,只要算出来的数跟厂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