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弹力绳对折机构

楼主(2017-03-14):
要求(如下图)一根1.2的金丝弹力线要穿进纸卡孔并对折(如图)

楼主:
线是带弹力的,要求自动送料、穿线、对折

网友(点评):
送线部分可以参照自动切线端子机的送线模式,对折就好弄了。

网友A:
对折之后呢???

网友B:
剪断打结

网友:
这个弹力绳应该采用送丝机构,到位夹断,再折弯

网友:
参照缝纫针穿孔,然后加设一个拉回并切断机构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断打结

是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折之后呢???

对折后到另外一个机构打结

网友:
送线部分可以参照自动切线端子机的送线模式,对折就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