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链轮链条、齿轮、齿轮与齿条之间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7-03-14):
请教各位大神,望不吝赐教:
1、三种传动方式选型时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比如链轮链条某些参数要满足什么关系?齿轮齿条满足什么关系?
2、安装方式是否有需要特别注意点或细节?
3、使用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比如传动精度,效率等)

网友:
每种传动方式都有一大堆参数,还三种都给你写出来,不如你自己去翻书
每种安装方式都有一大堆注意事项,还三种都给你写出来,不如你自己去翻书
每种传动方式都有一大堆考虑因素,还三种都给你写出来,不如你自己去翻书
所以,大哥,你不是开玩笑吧

网友:
先找个手册把以上几种方式相关章节看看吧。

网友:
最近在设计的设备就用到了链条传动

网友:
不如你自己去翻书

网友:
链传动与齿传动,在选型是肯定要选考虑负载,然后计算出链的型号与齿的模数,详细的计算公式查表。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精度方面了;链传动会有间隙定位不准,但安装简单;齿传动精度高,但对安装的技术要求高。

网友:
快捷方法是:三个百度动作,然后进行复制列表比较。最后,发帖上传分享,同时大伙纠偏

网友:
机械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