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龙门铣和立车差多少?

楼主(2017-03-14):
这个图,龙门铣和立车 差多少!谢谢

网友:
你是说精度还是价格?

网友:
楼主是指要加工这个件,用什么机床比较好吧?
不知道精度要求如何,如果要求较高,装夹不是太好搞,加工的话,肯定是选立车,产品不够半个圆,刚好一次可以装两个,此类件,车床的效率也比铣要高。
更多的也只有楼主提供更详细信息才能判断了。

网友:
数控立车,装夹用专用支撑,一次两件

网友:
立车只要1/3

楼主:
求助:6米龙门铣和10立车工时价格。另外10立车和6米龙门铣(爬坡0.8mm)效率。
谢谢啊。

网友:
3.5米在我们这只能上4米的立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6米龙门铣和10立车工时价格。另外10立车和6米龙门铣(爬坡0.8mm)效率。
谢谢啊。

楼主想要加工这个产品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