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机床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14):
       最近工作中遇到两个问题,恳求论坛中的大侠不吝赐教
       第一个问题是,在使用G96恒线速功能时,应该是直径越大转度越慢才对,结果这台机床正好反过来了,越大越快,越小反而慢,不知哪里问题,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系统参数设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加工螺纹时最后一牙螺距感觉不对,螺纹总是拧不到底,我只好把退发槽加宽一点才行,这个有办法解决吗?希望名位数控高手们多多指点,多谢了!

网友:
数控感觉挺难的啊

网友:
照说明书看看

网友:
1,得看参数说明书,估计是设置错误
2,不管使用什么代码,最后都有一个螺纹收尾角度,有30度60度区分,还有的是设定螺纹收尾距离,这些自己可以在参数里边改,也可以在程序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