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机械的渣渣,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7-03-14):
求助各位大神,车床床身允许最大回转直径为Φ280 及拖板允许最大切削直径为Φ150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最大回转半径是卡盘的装件最大极限;最大切削半径是能车削的最大极限

网友:
车端面大概能车280的;车轴类能弄150的。

网友:
车轴类零件在小拖板面上的允许回转直径是φ150,而如果是车盘类零件,小拖板面不干涉工件的实体的话,那么,只要工件不碰到床身导轨面,那就是大于φ150以上了,懂了吗?

网友:
同意3楼说法

网友:
3、4、5楼意思都对了。我总结一下,看看能否接受:
工工件不经过中拖板的话,能车280。因为很多加工件要穿过中拖板,还得减去中拖板占去的高度方向尺寸,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能车150了。

网友:
天哪?!
车床最大回转直径,就是卡盘下面的空间,允许的回转直径。卡盘下面是导轨,那么最大回转直径就是在这部分空间能塞进去多大一个圆盘。注意,有的车床卡盘下面有一块可以拆下来的铁块,这块东西拆下后,能塞进去的圆盘尺寸就大了一些
拖板允许最大切削直径,意思是在托板上方,可以塞进多大尺寸的圆。因为托板占去了一部分空间,所以回转半径自然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