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寿命问题

楼主(2017-03-15):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用立式砂带机磨1mm铜片,主要要求是表面粗糙度,产品磨50片左右就磨不透(不能完全磨到),切削液的量也挺大,砂带拆下又跟新的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磨不了,产品是输送带输送,高度不能再下降,下降的话会磨到输送带。

网友:
砂纸刚性不够,变形了吧?我胡乱说的哈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啊。

网友:
砂带上面有铜削,阻挡住了

网友(点评):
不是切削液量很大么?还冲不掉啊,那咋整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A:
砂纸型号尤其是硬度的选择很重要,象你的情况,应该是硬度偏高。一档一档换,并做好数据吧。

网友B:
磨削液换成皂化液会有很大的改善的,马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纸型号尤其是硬度的选择很重要,象你的情况,应该是硬度偏高。一档一档换,并做好数据吧。

目前是4个梯度目数的砂带一次过的,表面效果经测量达粗糙度要求,降低一个梯度就不行了,关键点在于磨不透时砂带的状态跟新的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削液换成皂化液会有很大的改善的,马上试试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C:
是铜削密住砂纸了,砂纸上的砂砾起不到摩擦的作用,切削液也冲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铜削密住砂纸了,砂纸上的砂砾起不到摩擦的作用,切削液也冲不下来

您好,如何改善有好的建议吗?只加大切削液的用量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铜削密住砂纸了,砂纸上的砂砾起不到摩擦的作用,切削液也冲不下来

另外目前用的是3M的金字塔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