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问题

楼主(2017-03-15):
如图,旋转盘绕着黄色轴旋转,但有动不平衡现象,如何在上面加质量块  进行校正   怎么初略的进行计算?

网友:
最好在动平衡机上做,简单又快。。

网友A:
最好是做出来测,简单软件测,公式算反而麻烦。
看你要求的精度等级,G1以下的最好都像楼上说的。
材料密度不均,装配精度等都会影响到实际的精度等级。

网友:
首先设计上得平衡、对称。

网友:
做动平衡,用钻孔去除法来得方便

网友:
去找一家换轮胎的店,上动平衡机上效一下就好了,计算的和实际加工的东西总是有误差的,还得用实际检测来修正

网友:
动平衡我做过,要转动反复3-5次才能配好

网友:
看转速多少,提供动平衡精度,让专业厂家做动平衡。

网友:
我做过外圆磨,换新砂轮的时候 砂轮材质结构不均匀,装上后在水平台上自己动手找平衡,适当的移动增减配重块
这是 我生产时的基础法

网友:
动平衡机

网友(2017-04-24):
动平衡反应到工件上就是两端重心的平衡

网友(2017-08-08):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做出来测,简单软件测,公式算反而麻烦。
看你要求的精度等级,G1以下的最好都像楼上说的。
材料密 ...

你好,请问怎么给你联系?我现在是只是有3D模型,通过静平衡计算可以计算出XY方向的位置和重量,但是Z向怎么确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