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方面解读残余应力,让你不再迷茫

楼主(2017-03-15):
一、什么是残余应力

残余应力、也称内应力,是指当外部载荷去掉以后,仍存留在工件内部的应力。残余应力是由于金属内部组织,发生了不均匀的体积变化而产生的。其外界因素来自热加工和冷加工。具有内应力的工件,是处在一种不稳定状态之中,其内部的组织有强烈地恢复到没有内应力的稳定状态的倾向。工件的形状逐渐改变(如翘曲变形)从而丧失其原有精度。如果把存在内应力的工件装配到机器中,则会因其在使用中的变形而破坏整台机器的精度。

二、残余应力的来源

外力使零件变形,其中引起塑性变形的外力作的功,以零件内部材料变形而存贮在零件内。当外力消除以后,应力不均匀的能量要释放出来,引起了零件缓慢地变形,即残余应力作功,直到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为止。在机械制造中,各种工艺过程往往都会产生残余应力。但是,如果从本质上讲,产生残余应力的原因可以归结为:

(1)不均匀的塑性变形;

(2)不均匀的温度变化;

(3)不均匀的相变。

三、残余应力对机械零部件的影响

(1)引起物体尺寸和形状的变化。当在变形物体内存在残余应力时,则物体将会产生相应的弹性变形或晶格畸变。若此残余应力因某种原因消失或其平衡遭到破坏,此相应的变形也将发生变化,引起物体尺寸和形状改变。

(2)使零件的使用寿命缩短。因残余应力本身是相互平衡的,所以当具有残余应力的物体受载荷时,在物体内有的部分的工作应力,为外力所引起的应力与此残余应力之和,有的部分为其差,这样就会造成应力在物体内的分布不均。此时工作应力达到材料的屈服强度时,物体将会产生塑性变形;达到材料的断裂强度时,物体将会产生断裂,从而缩短了零件的使用寿命。

(3)降低了金属的塑性、冲击韧性。当具有残余应力的物体继续进行塑性加工时,由于残余应力的存在可加强物体内的应力和变形的不均匀分布,使金属的变形抗力升高,塑性降低。

(4)降低金属的耐蚀性以及和疲劳强度等。由于零件内部的残余应力,使其处于高能量状态,易与氧化介质发生化学作用,造成腐蚀,即应力腐蚀,从而降低了零件的耐蚀性,残余应力还改变了材料表面受载时的应力分布,降低疲劳强度。

四、残余应力对零件切削加工影响

对切削加工过程的影响车削零件的毛坯,一般为铸件、锻件、型材和经过热处理的半成品,由于毛坯在形成的过程中,有过温度的剧烈变化及受力变形,因此内部具有残余应力,在切削时形状发生变化,原应力平衡状态被打破,导致了切削过程的变形。

4.1产生切削残余应力

金属的切削,实质上是工件受刀具的挤压和摩擦,使工件表面产生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切屑从母体分离的过程。在切削过程中,工件受到切削力,产生切削热而使切削温度上升,切削完成后,工件的已加工表面即产生了残余应力,使工件在以后的使用中发生变形,精度降低,使用性能和下降,使用寿命缩短。

4.2影响残余应力的因素

(1)切削用量。切削速度———切削速度提高,工件温度上升,残余应力增加;走刀量和切削深度———走刀量和切削深度越大,切削力就越大,残余应力也越大。

(2)刀具角度。增大刀具的前角,刃倾角,可使刀具锋利,减小切削力。

(3)切削液。切削液具有润滑和冷却作用,在加工中使用切削液,可减小切削力和降低切削温度,使残余应力减小

五、减小和消除残余应力的措施和方法

5.1 采用合理的工艺结构在零件的设计时,采用合理的工艺结构,避免厚薄不匀,尖角结构等,铸件宜使用铸造圆角。

5.2 合理安排工艺路线对于精密零件,粗、精加工分开。对于大型零件,由于粗、精加工一般安排在一个工序内进行,故粗加工后先将工件松开,使其自由变形,再以较小的夹紧力夹紧工件进行精加工。

5.3 采用合理的切削条件。在零件的精加工时,使用较小的切削和走刀量以及较高的切削速度,使用锋利的刀具和使用切削液进行润滑冷却,以减小切削力和降低切削温度,减小残余应力。

5.4 采取时效处理技术

(1)自然时效处理。

(2)热时效处理。这是目前使用最广的一种方法,但其投资和能源消耗都较大,使生产成本增加,而且精加工后零件进行加热时效,有可能产生氧化而影响表面品质。

(3)振动时效处理。这是消除残余应力、减少变形以及保持工件尺寸稳定的一种新方法。可用于铸造件、锻件、切削加工工件等。它是以激振的形式,将机械能加到含有大量残余应力的工件内,引起工件金属内部晶格错位蠕变,使金属的结构状态稳定,以减少和消除工件的内应力。不需庞大的设备,经济简便,效率高。频谱谐波时效技术是在此机床上的发展,能消除60-70%的应力,在稳定尺寸和形状精度上非常有效。

(内容转自豪克能微信公众号)

网友A:
在国内,无论铸造件,机加件,焊接件,时效都是名存实亡的,虽然大家都知道。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都会进行尺寸稳定化热处理

网友(点评):
船舶柴油机这样的大家伙,也只有曲轴、凸轮轴这样的高强度要求、异形、精密件是要时效的

网友(点评):
别的不说,机床床身也没几家做时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国内,无论铸造件,机加件,焊接件,时效都是名存实亡的,虽然大家都知道。

楼上是说国内的时效处理没有改善应力吗

网友(点评):
完全忽略这个环节。

网友B:
时效处理耗时较长,在快速发展的柔性生产模式下,这项技术是否需要突破时间的制约

网友(点评):
资金压不起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是硬伤啊

网友C:
不要增加表面击打(如抛丸),也是一项快捷的去应力方法。不过这同振动一样,不彻底

网友D:
嫌自然时效时间长,可以去专业的热处理公司做消除应力的正火处理;要做出质量稳定的结构焊件和铸造、锻压件,退货、正火、调质等等热处理工序,一步也不能少,这是质量的保证,更是良心!

网友E:
第一次了解震动时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效处理耗时较长,在快速发展的柔性生产模式下,这项技术是否需要突破时间的制约

现在的频谱谐波时效技术效率很高了,稳定形状精度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了解震动时效,学习

可以留下个邮箱啊,我给你发些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嫌自然时效时间长,可以去专业的热处理公司做消除应力的正火处理;要做出质量稳定的结构焊件和铸造、锻压件 ...

效率和质量要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留下个邮箱啊,我给你发些详细资料

549240678@qq.com

网友:
现在有多少零部件做时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国内,无论铸造件,机加件,焊接件,时效都是名存实亡的,虽然大家都知道。

现在质量要求严了,好多了,正常都会进行去应力处理,时效、振动处理都有做

网友:
正火吧,时效是等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增加表面击打(如抛丸),也是一项快捷的去应力方法。不过这同振动一样,不彻底

去除应力的话,没有那些技术是彻底的,保持应力平衡就行,但是这个平衡也容易被打破

网友:
表面和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