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顺便给我这样菜鸟一点福利

楼主(2017-03-15):
这是别人画的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是气缸和双直线导轨这样组合在实际情况下我认为动作不会太流畅。求专业人士指点伺服电机功率计算选型.ppt

网友:
LZ是讲究人儿!收藏了

网友:
空间受限,这样也可以的:气缸安装座是可以调整的。调整一下,保证气缸杆的位置,保证顺畅。

当然,加个浮动接头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对,上次我又看到过说着样的组合要加浮头!一时没想起来,我回去找下书。但是这个机构,有点冗余

网友:
上料夹具?

网友(点评):
土豪公司的手动安装台!为了加紧需要组装工件的基座

网友:
看图就知道是新人设计的,气缸和双直线导轨这样组合在实际情况下肯定会卡顿,气缸伸缩不畅;通常这里我们设计会增加浮动接头,采用标准件或自制联接块(安装空间不足的情况下);如图,我这边的设计

网友:
需要加浮动接头或自制连接块

网友:
确实需要浮动接头,另外这是用的超薄气缸吧,是因为空间不够吗?如果空间够用双杆气缸来限位的话,都用不着什么双滑轨的说。也用不着接浮动接头。

网友:
如果行程非常短,调节好了,也可以将就用。

网友:
保证滑轨平行度,加浮动接头!

网友(2018-08-20):
这应该只是方案图,结构还需要细化吧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