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焊接工艺

楼主(2017-03-15):
下面是污水处理厂的一片过滤膜,是整个圆筒的一片。采用的工艺是两片316L不锈钢网,中间夹层是316L过滤膜。现在的问题是不锈钢网和过滤膜在节点上没有焊接,是各自独立。以至于在夹层里进入很多杂物,无法冲洗(如图)。而国外的工艺是每个节点都进行了焊接,夹层里无法进入杂物。那么多节点,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薄如蝉翼的过滤膜和两片钢网焊接在一起,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焊接工艺方法,谢谢!

网友:
搞个机器焊吧。

网友:
从网上找一家生产制造金属丝网的公司,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A:
这种网状型如果全部要焊起来,按普通的氩弧焊一点点焊起来不现实。之间去一家大的铝制品原材料厂学习,了解了这种工艺:钎焊。
先把材料上均匀喷涂钎料,后炉子烘烤焊接而成。具体工艺流程为组:脱脂炉→喷淋系统→烘干传动→烘干炉→烘干被动、钎焊被动→前室→钎焊炉→水冷(干冷)→强风冷→钎焊炉传动。这样出来后就是一个整体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意思是钢丝网和膜全部焊接在一起,看上面照片,国外的工艺是节点才有焊点。

网友:
专门做这样整片的压力焊,也可以,就是效率低了点。http://www.sd-xz.com/product_xz/691.html

网友(点评):
谢谢,肯定效率太慢,成本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网状型如果全部要焊起来,按普通的氩弧焊一点点焊起来不现实。之间去一家大的铝制品原材料厂学习,了解 ...

按层主的思路,设法解决局部加热的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层主的思路,设法解决局部加热的问题就可以了

不是,钎焊可以焊接不同的材料,较薄的料片都行;这是另一种焊接工艺,先要喷钎料,再上钎焊设备

网友(点评):
其实我原来接触过压缩机那外接小钢管与连接接片的热熔焊,也就是你说的钎焊

网友(点评):
应该是整片焊接,效率应该比较高吧?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电阻焊,钎焊投入太大。

网友(点评):
电阻焊?每个节点都焊接,这效率。。。。。

网友:
以前见过这样的一个桶,日本的。
有兴趣可以打电话问问

网友(点评):
这桶的作用也是过滤吗?

网友:
不锈钢筛网板,直接制作不是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不锈钢网,不是过滤膜。

网友:
不知道过滤片有多厚,用激光焊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薄如蝉翼,和夏天的丝绸衣服差不多。

网友:
圆盘电极滚焊,电阻焊的一种

网友(点评):
滚焊应该就是缝焊,感觉可以一试,谢谢!

网友:
点焊机滚焊,搞过0.2左右的,不知楼主网多少粗?

网友(点评):
那没问题

网友:
感觉没必要焊接所有节点。。。
焊一个空两个就能省很多时间了

网友(点评):
嗯,知道。如果要效果好。可能还是要每个节点焊。

网友C:
很简单,真空钎焊,一次搞定,涂焊膏进真空炉焊接,出炉,OK

补充内容 (2017-3-29 09:14):
涂膏地方焊接

补充内容 (2017-5-12 15:20):
最大外形尺寸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每个节点自动焊接。还是涂焊膏的地方自动焊接?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做焊接设备的,你这个完全可以使用我们的设备进行焊接,可以联系我133053796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真空钎焊,一次搞定,涂焊膏进真空炉焊接,出炉,OK

涂膏地方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