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创新的推力轴承 原创

楼主(2017-03-15):
一种创新的推力轴承结构:
本推力轴承装置可以实现较大的推力和较小的磨损,有广泛的应用范围,以飞轮储能电池为例,大惯量的飞轮储能电池的轴承,一直是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从而极大的影响着应用,如果能解决了大惯量飞轮的推力轴承成本问题,则太阳能发电将有望取代现有电网供电模式。因此意义极大。
装置的工作原理:本质上还是利用了气压悬浮的原理,使得大质量的飞轮利用空气气压悬浮,转子与定子形状相似,形成一个平行的间隙配合。为了不让托举飞轮的高压空气从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向低压区流动,在定子上设置若干凹槽,凹槽内部材料与水银是浸润的,凹槽内部充满水银,从而形成水平的水银环,凹槽外部的材料与水银是不浸润的,转子与水银接触的材料也是不浸润的,根据表面张力和毛细作用,水银被固定在凹槽里形成的水银环,是不能穿过与之不浸润的细小间隙的,从而阻隔了气压引起的气体穿越,使得飞轮或转子实现不与定子物理接触,同时实现悬浮。
以2000kg飞轮以40转/S为例,当惯量集中在边缘的时候,能产生约15700000焦耳,约5千瓦/h,此时托举飞轮的气压差为3个大气压的情况下,水银环的周长约为:78CM(直径约25CM),则转子与水银接触面的线速度为34米/S。若大气压差更大,则可以减少水银环的直径,若减小间隙距离,则可以减少水银环的数量。

飞轮电池

飞轮电池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太阳能,转子储能这事好几年前听说过,当时只是听说用的是气体静压轴承,楼主和那个大学合作?好多年这事一直没有进展,中间倒是出了个蓄水储能。

网友:
有点高深啊

网友B:
我来翻译一下:一、用气体作介质的静压轴承。二、怕漏气设置了N圈环形密封腔,腔内填的密封介质是水银。三、完了。
我要问了:水银的气化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脑洞科学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翻译一下:一、用气体作介质的静压轴承。二、怕漏气设置了N圈环形密封腔,腔内填的密封介质是水银。三 ...

好问题!内部的水银环不需要担心气化,边缘的,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转子储能这事好几年前听说过,当时只是听说用的是气体静压轴承,楼主和那个大学合作?好多年这事一 ...

是的,一直解决不了大推力轴承的摩擦力问题,现在正在找大学合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脑洞科学家

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翻译一下:一、用气体作介质的静压轴承。二、怕漏气设置了N圈环形密封腔,腔内填的密封介质是水银。三 ...

内部的水银环,汽化也不会损失,毕竟汽化也有饱和的时候,倒是靠边的水银环,汽化是个问题。我想想吧。谢谢

网友D:
楼主,你放N圈水银还不如搞个静液压支撑,还气浮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放N圈水银还不如搞个静液压支撑,还气浮干嘛。

请教:静压不是需要不停地用泵给油吗,那不是很耗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静压不是需要不停地用泵给油吗,那不是很耗能吗?

难道水银的磨擦不耗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水银的磨擦不耗能?

这个,不是一个级别的能耗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一个级别的能耗吧。

先计算一下吧,别拍脑袋,你那三公斤气压都不对,能支起2000公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计算一下吧,别拍脑袋,你那三公斤气压都不对,能支起2000公斤吗。

以后说别人民科的时候自己多想想自己几斤几两,本人没说过3公斤,即使是三公斤,也是每平方厘米三公斤,另外,我怀疑你根本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后说别人民科的时候自己多想想自己几斤几两,本人没说过3公斤,即使是三公斤,也是每平方厘米三公斤, ...

“以2000kg飞轮以40转/S为例,当惯量集中在边缘的时候,能产生约15700000焦耳,约5千瓦/h,此时托举飞轮的气压差为3个大气压的情况下,水银环的周长约为:78CM(直径约25CM)”

自己说的话自己看,三公斤都没明白?25*25*3.14/4*3=1472.6公斤,1500都不到,怎么可能支撑2000公斤,你到底算过没?民科就是没教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2000kg飞轮以40转/S为例,当惯量集中在边缘的时候,能产生约15700000焦耳,约5千瓦/h,此时托举飞轮 ...

你民科民科的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下面3个大气压,上面是真空,你再算

网友(点评):
你自己倒是列个算式啊,我算的哪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2000kg飞轮以40转/S为例,当惯量集中在边缘的时候,能产生约15700000焦耳,约5千瓦/h,此时托举飞轮 ...

知道了, 我写错了,不应该写成气压差,应该说明下面是3个大气压,上面是真空,气压差是4个,因此恰好2000kg
错误仅仅在于多了一个差,就被你说成民科,你的科学态度也不怎么地

网友(点评):
要脸不,连点这问题都不检查,基本概念都不清,还说别人科学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放N圈水银还不如搞个静液压支撑,还气浮干嘛。

我不会再理你了,你也别给我的帖子留言了,

网友E:
求科普:
不动到动时怎么获得高压? 还是高压一直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科普:
不动到动时怎么获得高压? 还是高压一直存在?

高压被水银环隔绝,一直能保持高压

网友E:
不浸润 是不是就是 水银和转子不粘在一起     水银也不同空气混一起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浸润 是不是就是 水银和转子不粘在一起     水银也不同空气混一起 对吧

不浸润,是说水银不和转子黏一起,同时不与凹槽外面的定子的表面粘滞,但是与凹槽内部的表面是浸润和粘滞的,至于空气,是会挥发的,这个现在还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浸润 是不是就是 水银和转子不粘在一起     水银也不同空气混一起 对吧

才看到有图,我就图里的问题做解答:
每层水银环的两侧,都能承受一定的气压差,以0.5个气压差做比方,最下面的是3个大气压,则从下往上数,每个由水银环形成的空气间隙的气压分别是:2.5、2、1.5、1、0.5、直至真空,也就是说,气压差是一环一环跟着递减的

网友:
高手好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翻译一下:一、用气体作介质的静压轴承。二、怕漏气设置了N圈环形密封腔,腔内填的密封介质是水银。三 ...

系统提醒我还没有权限加好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才看到有图,我就图里的问题做解答:
每层水银环的两侧,都能承受一定的气压差,以0.5个气压差做比方, ...

按照你这样的级联思想, 水银环上下压差 是不允许超过破坏水银密封圈的了。 那我给你最大值  P*S 为水银环重力了。 够大吧?

在这么个区域你能搞出几个水银环呢?

第一圈  G   第二圈 2G  第三圈 3G   。。。。。。

尺寸摆在这 力量有限的。

网友E:
你可知道  火车站台上有根安全线, 火车近站时,人是不允许进入这个区域,  高速的物体周围会形成低压区的,会把人给吸过去的。

一旦你的飞轮高速旋转, 水银说不定被这种效应破坏得不知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知道  火车站台上有根安全线, 火车近站时,人是不允许进入这个区域,  高速的物体周围会形成低压区的 ...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轴承能用在高速的飞轮上,如果无论如何不能克服,那么低转速的领域,也有很多应用的,就算是公园里老头老太太脚底踩的那个转盘健身器材也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这样的级联思想, 水银环上下压差 是不允许超过破坏水银密封圈的了。 那我给你最大值  P*S 为水银 ...

这只是一个原理说明图,我思考了很久,只有这个碗的形状,是最容易理解的,但实际情况不局限于本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