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传动相关计算求解

楼主(2017-03-15):
如上简图,电机带动输送带传动,输送带上没有负载,理论上负载转矩为零,什么电机都能带动。实际上选用了400W的伺服电机,把输送带拉的很紧的时候,电机会带不动,本以为是输送带与滚筒之间的摩擦力导致的,但输送带进入滚筒的地方与离开滚筒的地方摩擦力是相互抵消的,所以想不通什么原因导致电机带不动,请各位大神告知其中原委。

网友:
很正常,因为你拉的太紧,皮带松点会好。

网友A:
一台普通电机的小台钻,0.55KW的,如果减速比较大,皮带拉的太紧的话,启动都会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普通电机的小台钻,0.55KW的,如果减速比较大,皮带拉的太紧的话,启动都会困难。

但理论上除了轴承间的摩擦力之外是没有其他阻力的,我就想知道是什么力让电机转不动

网友A:
摩擦,皮带与滚筒直接的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皮带与滚筒直接的摩擦力

摩擦力是平衡的,相互抵消的

网友:
把电机拆下来,手扭一下,或者用过弹簧秤,感受下力矩吧

网友B:
两个平行却不同作用点的力你跟我讲抵消??????

力学里两个平行相反力,大小相等,不作用在同一点上,一定会有力矩的呀!这个是基础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平行却不同作用点的力你跟我讲抵消??????

力学里两个平行相反力,大小相等,不作用在同一点 ...

有点道理

网友:
原因很简单:带子的二倍拉力变成了负载,然后计算吧

网友(2020-04-07):
那我如何估算出皮带与滚筒的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