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压装推动卡簧的自动工装

楼主(2017-03-15):
求!~~传动轴上的卡簧怎么能直接压进去!~  现有液压压装机

网友A:
是谁教你轴卡不胀开就压,马上改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谁教你轴卡不胀开就压,马上改正吧

就是不用卡簧钳 直接压进去

网友(2017-04-18):
轴梯度小代倒角就可以直接压。或者梯形改成锥形。

网友(2017-09-16):
卡簧还可以压进去吗?除非,轴端是锥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