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的图纸,能预览,但是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15):
CAXA做的图出错了,能预览,但是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
版本不一样?或者重装一下你的CAXA软件试试。

网友:
可能版本过低之类

网友A:
出错的图纸可以试试文档恢复

网友:
有可能是版本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错的图纸可以试试文档恢复

大侠,怎么恢复

网友:
分析应该是两方面原因:1、软件出了问题,进行软件修复或是重装软件;2、文件损坏了,试试打开备份文件,也许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