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面铣刀如果只装一粒刀头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7-03-15):
正常加工中心的面铣刀需要装10粒刀头,如果操作员只装了1粒(其余9把因为人为等原因未装),会有什么后果呢?会不会造成工件加工表面振刀纹之类的缺陷?谢谢。

左边10把刀,右边1把刀

左边10把刀,右边1把刀

网友:
不会,  我一般装2个刀粒,对称装。

网友:
这样的话,可转位刀具的有效性就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了。缺了要及时补充。你这样一个齿两个齿的,粗加工或半精加工快速走刀时,效率就不高了。

楼主:
哦,这个会不会影响刀具的动平衡之类的。
然后会不会造成如下的结果(用压力试纸做的比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求教大侠。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照刀的正常使用,一个刀片基本上是立马碎的节奏,也铣不出平面,刀粒越多,效率、消耗越高
我们一般四到八个的装,也是对称装

网友:
那这一颗刀片肯定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对加工效率影响肯定是很大的,走刀量要大幅度降低,至于其它方面,就要看吃刀量和转速了,
只有一个刀头,吃刀量大了的话,切削就不平稳;刀盘转速低一些、吃刀量也小的时候,只要适当调整走刀,理论不影响。
以前还干过因为刀盘质量不高,还故意八粒刀只装一粒,用来精铣,

网友:
一片刀片,理论上配重不平衡,应该不行。实际行不行,告一哈就晓得了

网友(点评):
用刀盘一般转速不高的,不平衡不要紧

网友:
那就是业内所说的飞刀了。结果看上去花圈圈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极是,盘铣刀立马变镗刀了,哈哈

网友:
只装一片刀无法达到动平衡,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有些汽车轮毂的配重块,如果无法达到动平衡的话,高速的时候轮子就会飞出去,冲击、振动太大,无法达到要求的加工精度

网友:
这种方式适合铝合金加工装pcd刀片精铣,加工余量小。

网友:
只装一个刀片的好处是不会振动,坏处是效率太低,如果你不降低走刀刀片很容易坏吧

网友:
铣刀有个数据是每齿吃刀量,齿数多,进给速度就可以加快,效率高,如果只剩一个齿的话,进给速度放慢是必须的,盘铣刀的效率是铁定达不到的,那还不如不用盘铣刀呢,要是还按照原刀路来铣削的话,估计刀片使用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
8粒装1粒,把进给速度缩短为1/8即可达到相同效果~

网友:
如果是精加工,飞面余量小,那他是对的,飞出的面看起来会很美观,很平整的样子,要是开粗这么干那就是作了。

网友:
可以,平衡问题可在对面装不参加切削的刀片。

网友:
搞一下不就晓得喽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只是刀花很粗1 J# e# ?* ~7 n3 {3 \
有的时候,还会故意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