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与20Mn做螺栓哪个性能好?

楼主(2017-03-15):
各位大神好:
我想请教下 作为高强度螺栓10.9级的螺栓  M12的 ,40Cr与20Mn哪个机械性能更优?

网友A:
没有这么比得。
20Mn算是常用,40Cr算了吧,各方面不太合适。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20Mn有一定的耐磨性适合做紧固件;40Cr韧性随好,但没什么硬度,适用于轴类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比得。
20Mn算是常用,40Cr算了吧,各方面不太合适。

大侠 螺栓是锻出来的吗?需要做热处理吗?谢谢!

网友(点评):
成批搓丝机搓出来,需要。

网友(点评):
嗯 这个倒是听说过 我说的是毛坯的种类。是锻件 铸件或者冷拉 热轧的型刚? 是否需要热处理?谢谢大侠!

网友:
肯定20Mn性能好

网友:
40cr是做轴类零件用的材料

网友:
高强螺栓所用材料的最大抗拉强度与淬火处理有很大关系,40Cr淬火处理后一般较难达到10.9S级高强螺栓的材质要求,根据GB/T1231-91, 10.9S螺栓推荐材料为20MnTiB。

网友B:
我靠,同2015年前比,看来论坛回帖质量大幅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同2015年前比,看来论坛回帖质量大幅下降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