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安装面用什么加工工艺?

楼主(2017-03-15):
准备自己做个3轴平台。

我知道导轨面先用铣床,然后后面呢?

大家的导轨安装面是如何加工的?然后加工后精度要求?如何测量的?

行程在500mm。

网友:
我这边一直都是用加工中心一体铣出两条平常槽,精度给正负0.02;完工回厂后,打百分表检验

网友:
要看你要做的设备想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
需要达到什么精度呢?

网友:
硬轨很复杂,后面是:渗碳-剥碳层-半精加工-淬火-二道磨削--铲刮--火花淬火
用线轨那就同上面所说综合一下吧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专业,如果楼主只是想做着玩的话,可以使用铣床铣削两个导轨安装面的,如果精度还达不到你的要求的话,就需要铲刮的

网友:
我们导轨要求不高,加工完,人工研磨。

网友:
导轨材料,承重呢?

网友:
看导轨的具体使用场合,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等级,再选择具体的加工方法。

网友:
看你要什么精度,高精度测量就测平行度直线度垂直度3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