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工件的固定治具设计问题

楼主(2017-03-15):
如图为一口铁锅,绕轴心旋转,在边缘受向轴心的径向力,怎样设计固定治具能牢固固定这种形状的锅,目前很容易脱离固定治具

网友:
轴心插一根轴装吸铁石,电磁的.或者真空吸

网友A:
仿形顶头顶住吧

网友:
楼主在哪里接了口锅

网友B:
楼主起码要先说说固定完了要做什么加工?受力有多大?

网友:
那不有个小边吗?压板压住就行了

网友:
永康做锅车时,都是用凹模一样的,前面用顶尖一样顶着的

网友:
设计个形状和锅题差不多的顶尖

网友:
圆周周围加几个小滚轮。

网友:
外形定位不受约束。可以考虑点外形。

网友:
内顶加吸盘或如果锅口外沿不影响加工则用凹模

网友C:
为何不拿锅凹型面做定位,如图;

网友D:
自定位,做仿形。
或者真空发生器+吸盘。或者肘夹。
应该说明受力状态以及工作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拿锅凹型面做定位,如图;

这个形状太难做

网友E:
感觉可以用磁力吸住,钢材厂吸钢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起码要先说说固定完了要做什么加工?受力有多大?

固定后打磨,所以外面最好不加东西只能靠内部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可以用磁力吸住,钢材厂吸钢板的那种

目前用的磁铁80公斤的,有几次锅掉落的现象,打算换成磁力更强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定位,做仿形。
或者真空发生器+吸盘。或者肘夹。
应该说明受力状态以及工作空间。

一直打磨到最边缘,所以肘夹不能用了,目前正用磁铁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形顶头顶住吧

内部的仿形块吗

网友(点评):
夹持面仿外形,顶头面仿内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后打磨,所以外面最好不加东西只能靠内部固定

打磨的话,转速应该是不高了,那完全可以考虑在原来定位的基础上加一个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的话,转速应该是不高了,那完全可以考虑在原来定位的基础上加一个吸盘,

自转200多每分钟,吸盘是贴着平底吸吗,旋转接头能长期旋转使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部的仿形块吗

外面需要打磨,固定装置不能放外面,内部有什么可靠的固定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磁铁80公斤的,有几次锅掉落的现象,打算换成磁力更强的试试

你的材料比较薄,应该要加大吸力面积

网友F:
内外相扣。里面是个架子,外面扣的分成两部分,扣上磨下,扣下磨上,交替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外相扣。里面是个架子,外面扣的分成两部分,扣上磨下,扣下磨上,交替工作。

外侧固定是最保险的 但是打磨要求一遍到底,有纹路要求。

网友:
做仿形,然后抽真空吸

网友:
仿形,真空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