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匹配与电机转矩

楼主(2017-03-15):
请问各位大神,电机选型时,只要能满足扭矩的要求,为什么有时候还要看惯量是否匹配呢?怎么感觉这个转动惯量和电机的起动扭矩是一回事呢?都是验证原动机是否能带动负载,有哪位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惯量匹配  我了解到的是因为就是能及时“刹住车”

网友:
直线运动中有F=ma,圆周运动中有T=Iε,转动惯量I等效于质量m,扭矩等效于力F。

网友:
看下面的帖子,或许有收获。

怎样才算合适的惯量比?
http://www.cmiw.cn/thread-477980-1-1.html

网友:
电机转矩是转动力量的大小,主动能;惯量匹配是衡量机械系统的动态特性,被动能。其中电机转矩比较好理解。较复杂的是惯性匹配,惯量匹配的问题在要求高速高精度的系统上表现尤为突出,惯量越小,系统的动态特性反应越好;惯量越大,马达的负载也就越大,越难控制;所以通常自动化设计中我们会选惯量小一点的电机。

网友:
我也问过电器工程师,他回答说,不匹配对传感器采集数据波动大。

网友(2021-02-07):
朋友,我也不理解,搜了一顿,发现这个人说的还算有道理吧。驱动电机和负载依靠紧固件连接,传递过程是个碰撞过程,惯量比过大类似于小球撞击大球,连接部位肯定要引起冲击振动;惯量比过小类似于大球撞击小球,连接部位也容易一起振动,而且大马拉小车能量浪费。比较理想的惯量比是1:1,两个相同大小的球完全弹性碰撞对连接部分冲击最小,能量传递最快,但是这样电机的成本过高,工程上通常惯量比3-10左右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惯量匹配主要影响机械系统的动态响应;
通常对于需要动态响应高的场合,负载/电机的惯量比不能过大;
另外传动系统的刚性也对动态响应是有直接影响的。

结合自己的项目对机械性能的实际需求:优先考虑系统刚性,然后看惯量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