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回收装置怎么设计更好

楼主(2017-03-15):
如图所示,最初会有贵金属和切削液进入1部分,之后会经过滤纸过滤陆续经过2和3部分,现在想设计一个结构,希望能够使贵金属停留在1.2部分,只有切削液进入到3部分。怎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A:
切削液流进1满了后溢出流进2,2满了后溢出流入3,让贵金属沉淀在1,2槽内。

网友:
加一句:降速促沉淀

网友:
https://baijiahao.baidu.com/po/feed/share?wfr=spider&for=pc&context=%7B%22sourceFrom%22%3A%22bjh%22%2C%22nid%22%3A%22news_4264085186515321555%22%7D
楼主看看这个,也许有启发

网友B:
切削液的流速慢的话,切削液就会从1流入2,再流入3

网友:
过滤网设置好了,应该是容易办到。

网友:
建议在二层选用过滤网,再增加排屑机;含切屑油收集油箱及油泵;可以收集部分未经过甩干处理的切削油,然后由油泵打指定油桶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液流进1满了后溢出流进2,2满了后溢出流入3,让贵金属沉淀在1,2槽内。

会有部分漂浮在切削液表面,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液的流速慢的话,切削液就会从1流入2,再流入3

但是流到最后部分贵金属还是流到3里面,而且一旦进入3后就很难回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流到最后部分贵金属还是流到3里面,而且一旦进入3后就很难回收了

我们从来就不会留到3里面,控制流速,金属会沉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从来就不会留到3里面,控制流速,金属会沉淀的

恩呢,我试试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从来就不会留到3里面,控制流速,金属会沉淀的

我们都是加工些小件,所以废屑很小,滤纸不能完全过滤,然后流出的部分就会因为漂浮起来,虽然实际上量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贵金属吗,能多回收些肯定是好的。我先试试降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都是加工些小件,所以废屑很小,滤纸不能完全过滤,然后流出的部分就会因为漂浮起来,虽然实际上量并 ...

这样啊,那咱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可以在溢水的缺口处增加个滤网,可以是铁的,竖起来的,滤网高出水平面,试试看

网友:
在2的中间加一个U型出口 OK 了

网友(2024-06-06):
这么费劲吗?为什么不用离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