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具手动模式卸不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15):
如题,刀具在手动模式下,进行拆卸。正常只要揿上面的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但就是卸不掉,操作员用橡胶榔头去轻轻敲了几下,才下来了。
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主轴里面应该有什么弹簧吧)

Feeler的机台,卧式。
谢谢。

网友:
主轴里边有个拽住拉钉的机构,估计是有铁削之类的挤在哪里了

楼主:
这个在平时维护保养的时候,应该能很方便就清除掉的吧?

网友:
主轴通过气缸或液压缸压主轴拉杆实现松刀,装刀。
要不就是压刀行程没调好,比如说新机。
要不就是压力不够,检查缸体
还有可能拉杆被撞坏。
慢慢排查。

网友:
我新买的850也是,后来让他们过来搞了一下,原来是上面打拉钉的那个装置没调到位,开始我还以为是气不够呢!你让他们把那个往下调一点就好了

网友:
锁刀机构拉爪不到位。

网友(2017-09-04):
      可能是使用时间比较长,叠加弹簧的拉力行程不够了

网友:
推刀量不够造成的。很坏机床的碟簧和拉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