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2m长的空心钢管水平放置,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挠度是多少?

楼主(2017-03-15):
一根2m长的空心钢管水平放置,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挠度是多少?求解啊  我自己算了几遍都不对,单位没搞清楚,请教大神,谢谢

楼主:
钢管为外径25 内径20

网友:
拿一根钢管试一下,就有结果,理论和实践要结合。

网友A:
约束条件为两端固定

网友:
实践经验3-5mm

网友:
"一根2m长的空心钢管水平放置,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挠度是多少?"

“水平放置”? 如果是放置在水平平台上面,那么挠度为零。

网友B:
大家退散吧,问问题都问不清楚。
尺寸不给,材质不给,支点不给,你们谁会算?回答问题靠猜吗?

网友(点评):
材质还是给了的,钢管嘛

网友(点评):
就层主明白点,给答案的都在胡闹

网友:
套机械手册公式,就能算出。我以前算过。

网友C:
东西一长,本身就会有很大的变形。你题目表达不清,若水平接触放地面,是不受自重的,那就是自身的饶度。我这边用软件分析了一下,按两端截面固定约束,整体受自重下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退散吧,问问题都问不清楚。
尺寸不给,材质不给,支点不给,你们谁会算?回答问题靠猜吗?

似乎钢,不是特定的材质。
碳钢?合金钢?不锈钢?就这三种还能细分成很多不同牌号

网友(点评):
意义不大,你查查弹性模量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条件为两端固定

谢谢您的回复!还特意做了一个分析,甚是感谢!钢管的受力是悬臂梁状态,弹性模量  2100000N/mm^2   I=11315mm^4   长度2m   只考虑自重的影响,自身重力27N   我算出来是10mm左右的挠度,但是我感觉这个太大了,我在家拿个拖把水平放置也没这么大的挠度,请问下老师能否帮我做个悬臂梁的有限元分析?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一长,本身就会有很大的变形。你题目表达不清,若水平接触放地面,是不受自重的,那就是自身的饶度。我 ...

谢谢您的回复!还特意做了一个分析,甚是感谢!钢管的受力是悬臂梁状态,弹性模量  2100000N/mm^2   I=11315mm^4   长度2m   只考虑自重的影响,自身重力27N   我算出来是10mm左右的挠度,但是我感觉这个太大了,我在家拿个拖把水平放置也没这么大的挠度,请问下老师能否帮我做个悬臂梁的有限元分析?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