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节距链条如何设计配合的链轮

楼主(2017-03-15):
      我公司一直用80的双节距链条配19齿的单节距链轮,没出现什么问题,但发现在节圆直径上,三个齿的弦长为50.1,而链条节距为50.8
      现改为100的双节距链条配15齿的单节距链轮,第一次也没问题,但第二台机就出现卡紧问题,发现在节圆直径上三个齿弦长为62.多,而链条节距为63.5,相差1.38,请问会是链轮齿数选择过少导致卡齿原因吗?双节距链条是可以用在单节距链轮上的吧?只是不能随便用,要考虑节距差的范围?望有经验的大侠解惑。

网友A:
不能随便用,双节距链条有多种规格,一般节距一样,滚轮直径也不一样;自己找下国标看看就懂。要配合使用

网友B:
三个齿的弦长为50.1,而链条节距为50.8---+0.2
三个齿弦长为62.多,而链条节距为63.5---- -1.5

网友C:
参考如下公式
链轮的分度圆直径D=P/sin(180/Z)
当P1=2P2;Z1=1/2(Z2)时,分度圆直径D1≠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随便用,双节距链条有多种规格,一般节距一样,滚轮直径也不一样;自己找下国标看看就懂。要配合使用

首先应该要确定,双节距的链条能配普通单节距的链轮吗?机械设计手册上提到是不能混用,但实际中常常混用而不出现问题。当然了,单切齿双切齿与之配合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如下公式
链轮的分度圆直径D=P/sin(180/Z)
当P1=2P2;Z1=1/2(Z2)时,分度圆直径D1≠D2

厂家说,按如此设计出来的(即单切齿/双切齿)为非标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齿的弦长为50.1,而链条节距为50.8---+0.2
三个齿弦长为62.多,而链条节距为63.5---- -1.5

啥意思?

网友:
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