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和电哪个烧着更省钱

楼主(2017-03-15):
平时总说烧气比烧电省钱,今天没事算了下,天然气果然比电省多了。
天然气2.4元/m3,电按0.52元/度。
10元的天然气有V=10/2.4=4.16m3,天然气的热值为35MJ/m3,产生的热量Q1=4.16m3×35MJ/m3=145.6MJ;
10元的电有?=10/0.52=19.23KWh,其产生的热量为Q2=19.23KW×3600s=69230000Ws=69.23MJ。
明显Q1>Q2。

网友:
烧天然气还节省时间,这个帐,楼主没有算。

网友A:
天然气1.7元/m3的走过

网友:
你用的数值是实验室条件下得出的。实际上通过管道进入用户家庭的燃气不是这回事。你试着记录烧开一壶水的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
去除政府推广费,电便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然气1.7元/m3的走过

天然气3.4元/m3的,电0.65/度的飘过,同在神州大地,翻倍了

网友(点评):
新疆应该最便宜了1.37元/立方米

网友:
还是天然气便宜;我现在住的公寓是建在工业用电区,每度电1.2元;你们说坑不坑,每天月光电费我都要花400元左右

网友:
发热是那么多多热值,但是加热效率有区别的,燃气从火苗侧面跑掉的热量很多。最好就是实际测试一下,烧一壶水,看哪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