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交错断续焊?还是对称断续焊?

楼主(2017-03-15):
连续焊和断续焊容易区别,如下面的焊接矩形钢管30X40X3,长度600。下面的钢板是2mm厚,这种焊接肯定是断续焊接。
关键的问题是两边采用交错断续焊?还是对称断续焊?有什么讲究?谢谢!

\

        对称断续焊

交错断续焊

网友:
如果要求端头必须焊接的话,那就是第一种了
估计实施起来也都是没楼主考虑这么细致的,我看两个都行。

网友(点评):
谢谢,这是农用机上的,批量生产出口,所以要求焊缝一致,才这么苛刻。

网友(点评):
对称焊多见,楼主国外的焊接件图纸见得可多?焊接符号和国内主要差哪里?

网友(点评):
图纸是我们自己画,产品出口。

网友:
我们这边与ABB公司合作,他们做焊接工艺报告都是对称布置焊缝的。
其实设计手册里面也有写,如图:

网友:
对称焊接

网友:
影响有两方面,一是板的表面质量,两种焊法造成的变形效果不同,二是交错焊会造成方管扭曲,螺纹孔会有些偏转。很难说有绝对的好坏对错。除了焊缝的分布,工艺参数和施焊过程对影响的程度也有关系,最好试验后评估决定。

网友(点评):
嗯,知道了,感谢!

网友:
我自己没去研究过,但是从进工厂起,那会钣金活挺多,老技师一定交交差焊,为此,一直来设计中也就强调交差焊。
提到这个问题,我再细想,同等满足下,交差焊对后面的检查、油漆打磨后的强度可能会好些吧

网友(点评):
我几乎也是选择交错焊,但看他们的焊接产品,有的交错焊,有的对称焊。可能如5楼所说,在变形方面有不同。感谢指点。